V80系列PLC在吹塑行业的应用

楼主(2007-10-18):
摘要:本文介绍了V80系列PLC在塑胶行业中的应用情况,重点阐述了V80小型PLC温控、伺服、液压控制方面的特点,并针对吹塑机提出了相应的方案。

关键词:PLC、吹塑机、伺服、电子尺

相关设备和行业:吹塑机、吸塑机、注塑机、滚塑成型机、热成型机、压延机

1、引言:
  塑胶设备作为加工行业量最大的设备之一,因其对温控、伺服、液压等方面的要求较高,长期以来,国内的厂商都只能生产中低端的设备。
  作为国内技术力量最强的PLC研发和生产厂商——德维森科技有限公司从03年开始就为各设备厂商提供塑胶机械的PLC和完整的自控解决方案,大力提升塑胶厂商自控的档次和技术水准。下面我们以吸塑机讲述V80的应用。

2、吹塑机技术:
吹瓶机的示意图如下:

  这是一台注塑吹塑成型机,相对于其它的挤出吹塑成型机在精度和光洁度各方面都要好很多。
  该系统分为型坯注塑和吹塑成型两部分,大多采用液压和气动,后一部分可以采用伺服阀,保证壁厚的均匀。系统上装有两套电子尺进行反馈和控制。
  在该产品中比较复杂的是在于型坯壁厚是不是均匀可控,因参数和程序量比较大目前相当多的厂商选用中型PLC进行控制,使成本居高不下。

3、德维森的吹塑成型机解决方案:

德维森公司针对前面提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优胜的方案:
  一方面德维森公司的小型PLC V80有48K步的程序空间和48K的变量空间,使大程序的运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V80的智能扩展模块本身带有CPU芯片,极大的分担了CPU模块的工作,使系统的运行更加快捷和稳定。
  上图前面的是CPU模块M40DT-DC,它带有两个通信口,一个口可以在线编程,或者接监控电脑或者触摸屏,另一个RS485口可以用于与变频器或者其它仪表的通信。
第二个模块是E8AD2,是电压输入模块,采集电子尺送过来的电压信号,用于液压和伺服的定位闭环控制。
  后面带有E5THM是热电偶模块,但该模块不但带5路热电偶信号,同时还带5路PWM信号输出,更重要的是E5THM模块内本身带有CPU芯片,并内带PID算法,也就是说E5THM模块本身就是一个5路的温控仪表,CPU模块在上电设置好参数后,E5THM模块就可以自行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从而控制温度的稳定。
  最后面的E4DA2输出的电压信号经变送器变为±10V的信号供伺服控制用,用户也可以选用本体CPU模块上带的50K高速脉冲输出来驱动伺服电机,这样在精度上可以更有保证。

该方案的特点于下:
1、功能强,精度高

带温控功能的热电偶模块:
  不光V80的CPU模块带有PID算法,同时扩展的E5THM模块也带有PID算法,同时E5THM带有5路热电偶输入和5路晶体管输出,可以在一个模块内完成所有的温度控制工作。从而保证温控的精度和响应速度更高,可以轻松满足±1℃的要求。
  另外E5THM模块支持B、E、J、K、R、S、T7种热电偶信号,满足各种不同设备的要求。

功能强大的CPU模块:
  M40DT模块是24路数字量输入和16路晶体管输出的CPU模块,本身带有两个通信口,一个RS232和一个RS485,内部带MODBUS主从通信协议和FREE通信协议,可以与各种HMI或者各种组态软件通信,目前德维森为各吹塑成型机厂商提供的通信协议库文件也使各厂商自行开发上位机软件提供了相当多的便利。
  M40DT内带FLASH存储器,可以将各种参数存储在本地,同时还带有掉电保持的RAM芯片,可以保证使用的可靠性和便利。
  M40DT高速的运算速度和完备的数学运算能力更使其在需要大更通信和模拟量处理的环境从容应对。

2、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整个系统的宽温和宽电源供电设计使其可以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另外V80全系列产品都通过了CE认证,也为用户产品的出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性价比高
  一方面因为热电偶模块的整合,使整个系统的点数需求减至最少,另一方面德维森作为国内厂商,在人力成本和品牌成本方面有进口产品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该方案相对于使用其它PLC或者工控机加板卡的方案,性价比更高。

4、结论:
  该吹塑成型机方案在多家吹塑成型机厂商的应用过程中,得到了极高的好评,作为国内领先的工业控制厂商,德维森一直以“客户自己的PLC”作为自己的服务理念,立足于国内装备制造业,为广大设备生产厂商提供更为贴近的服务。。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ECHWAYSON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七道德维森大厦七楼
邮政编码:518057
电话:0755-26038118
传真:0755-26038228
Email:market_dept@techwayson.com
WWW.TECHWAYSON.COM

网友A:
西门子S7200都一把老骨头了,国产的再比不上就要挨板子了

网友B:
hzgm:
    有温控和壁厚控制的程序吗?我公司有多台老吹塑机要改造.abclul@sina.com
--------------------------------------------------------
呵呵呵,问到点子上了,这行业最麻烦的就是壁厚控制,因为速度要求比较高,一般要到MS级的模拟量采集和输出所以大多数的PLC都没法做,V80常规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速度很慢,这是因为需要加强滤波,使用的积分型AD,所以不能在这个场合.
但我们有专门设计的E6MAD高速4入2出模拟量模块,可达到ms级的采样速度,因此可满足壁厚控制的要求.
当然实际上的速度还取决于PLC程序的运算速度,V80单指令速度0.2us ,没程序的情况下空转需0.3ms,在小型PLC中是相当快的,再在程序设计上多使用子程序完全可满足最高档的吹瓶机要求.
如有需要可来电联系:
王晟磊
hnkind@163.com

网友B:
已回信,请查收

网友C(2007-12-24):
王老师你好!
   我们公司是专用吹塑的。公司的吹塑机大部分都是用温控器的,但是要10个温控器V80行吗?壁厚控制都是用MOOG的。如果要用V80是不是一定要有显示屏啊!有配套的吗?王老师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发个编程软件和程序资料来让我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longdazh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