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解答以下???急

楼主(2007-10-18):
我现在要在机器上打开一套wincc工程时出现组态的服务器不可用,需启动本地服务器,点击启动本地服务器,出现外部变量的个数超出软件许可范围不允许再创建新的外部变量或归档变量或进行修改。删掉不再需要的外部变量或存档变量以便再能进行修改。但我已经装上授权了,
请问,我应当怎么办???

网友A:
找厂家,现在的服务都是一流的.

网友B:
“出现组态的服务器不可用,需启动本地服务器,点击启动本地服务器”
说明您的Wincc中的计算机属性中填写的机器名与您的计算机中的机器名不符,修改即可。
“外部变量的个数超出软件许可范围不允许再创建新的外部变量或归档变量或进行修改”
说明您的授权点数小于该项目的授权点数,请授予相应的授权。

楼主:
我装了好几个授权,就是不行,是不是只能装一个???

网友B:
装了好几个授权都不行?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您的授权来路不正。

当同时安装同一软件的多个授权时请注意,西门子默认为最小授权,也就是说您如果授予了1024点授权,那么同时又授于了8000点授权,那么系统以1024点为准。请移除您的授权后重新授权。
如何移除请参照西门子相关授权,如果您的授权是非法的,请不要在此提问,否则我很为难,是否要回答您。

楼主:
以上的问题都解决了,多谢yuan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