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 ig5 调速问题?很急的!!!

楼主(2007-10-18):
我有一台LG INV做调速用,配线是这样的继电器控制INV的运行(常开触点连接FX和CM),利用P1,P2端分作UP,DOWN调速(P1,P2和另一个CM连接),现在的问题是INV启动后,按UP后INV直接升速至工频或是最高限速!但是按DOWN 能下来,但不能稳定,一放就飚至工频或是最高限速!

网友A:
先参数初始化后重新设定,试试看

网友B:
要求3线配置,设定P2到3线试试

网友C:
我本来有,不过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