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无任何显示

楼主(2007-10-18):
我给用户的一台工控机显示器出现故障,上电无任何显示,只是比没有上电,屏幕稍亮,拔下与主机的通讯线,显示器也不会出现"no signal"的提示,这样能确定是显示器已坏吗?因为我无法去现场,目前只能了解这些情况.

网友A:
不能,主机坏了也会这样的

楼主:
显示器也不会出现,连"no signal"的提示都不显示吧?

楼主:
我是因为,显示器连信号都不检测,觉得可能显示器坏的可能性大,但有不敢确定

网友A:
有可能的啊,你把电脑关了显示"no signal"吗??

网友A:
你再把显示信号线拔了呢?>??"no signal"出来了把???

楼主:
就是不显示"no signal"啊!我才怀疑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B:
很多显示器是不显示 no signal 的
很简单啊,1个是你换个好显示器试验1下,1个是那坏显示器到别的机器上试验1下,热试别担心!或者你启动计算机 然后听硬盘的动作,如果开机步骤正确 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

楼主:
我没法去现场的,现场的是另一家公司的人,他只提供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