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应用

楼主(2007-10-18):
测频程序采用用74hc164静态显示)
调用了1S的延时子程序(为了达到较好的显示效果)但是就是这个延时程序对结果产生了影响,是显示的结果很不准,去掉就相当的准确了,但是显示的效果不是很好,有点晃动.
有那位老师能告诉我为什么,有什么好的 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不是把,那你要检查74hc164了,因为74hc164是静态显示啊

楼主:
静态没错,在其他的场合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这项工作中才出现的

网友A:
是不是频率和控制板之间有干扰

网友B:
方法错误!
应该用定时器做时标,软件计时,才能准确。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定时器做延时?

楼主:
我就是用定时器定时,然后计个数,定时时间乘个数就是总的时间,您的意思是什么?能不能明确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