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37kw变频器干扰问题一例

楼主(2007-10-18):
近期在客户现场37kw提升小车碰到的问题,拿来与大家共享,希望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客户用37kw变频器提升小车,频繁正反转,连续烧掉2台变频器,第一台输出侧igbt全部击穿,第二台输入侧200Afuse烧断3个,igbt击穿。2台都只工作了几个小时,这才引起重视去现场。 现场电机离变频器距离大约在60m左右,vvvf输入输出侧加装滤波器,小车有电磁抱闸。更换机器后运行10min,变频器没有了显示,我晕,立即断电,.....测量判断变频器没有问题,再次上电又可以运行,大约8min后面板显示乱码,狂晕,立即断电,重新上电,正常。运行中发现显示变频器电流的状态会自动复位到设定频率状态,内部接触器动作一次。仔细观察发现输入侧滤波器后面还有一个控制几百瓦电机的接触器,它动作2-3次,变频器状态复位一次。把接触器移到滤波器的输入侧并把接触器移到控制柜外后,变频器的状态稳定。更改部分变频直流制动参数后,变频器的电流也降了下来 。运行了1周至今未出现问题。
  小结:我也是维修出身,也碰到过客户打电话说变频器有问题,显示不正常,运行几天就自动停机。
收到机器检测后发现没问题啊,客户也坚信变频有问题,造成很多误会。如果觉得的自己技术过硬,那就肯定的答复客户是现场的问题,如果想赚点钱,自己看着办咯。

网友A:
专业解决谐波干扰。qq:455145298

网友B: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导致电流的不稳,或者是接触器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