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型电流表夹B\C项可以测出A项电流

楼主(2007-10-18):
钳型电流表夹B\C项可以测出A项电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三相平衡

网友B:
   钳型电流表的结构实际上是一个交流互感器,其一次线圈为单匝穿心式,二次接有电流表。当钳型电流表夹入一相交流线路时,在钳型电流表的环状铁心中产生感应交变磁通,磁通穿过钳型电流表的二次线圈,感应出二次电动势,于是在钳型电流表的二次回路表头内产生二次电流,从而根据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可测量出被测线路的电流。
   而电线三根的相位分别相差120,当夹2根的时候其合成磁场就是大小很另一根一样。

网友C:
只有三相平衡负载才能测量出

网友D:
没有零线的负载都可以
不一定三相电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