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次关于接触器的事件

楼主(2007-10-18):
一次,公司让我负责给机器配控制柜,我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检查完毕后送电,可是机器没有启动,查线路,就是接触器不通电,查找半天才发现我配的接触器不合适,应该是380V的线圈,我通的是220V电源,接触器无法启动.

网友A:
220的 电压,接触器应该会动

网友B:
380V的接触器,220V是不通的.如果楼上 的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个测试

网友C:
不可能不动,除非接触器线圈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