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空开、接触器电流怎么样选择!

楼主(2007-10-18):
空开怎样选择运行电流的多少倍为好!接触器为运行行电流的多少倍!运行电流是40A,该怎么选择!

网友A:
空开我一般选脱扣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2~1.5倍
接触器选电流的2~3倍

网友B:
我选:空开1.5-2倍;接触器1-1.5倍

网友A:
楼上
接触器1~1.5倍是不是有点小,要不你用进口接触器

网友C:
手册上都对应的功率及电流.

网友D:
我选:空开1.3-1.5倍;接触器1-1.2倍,进口接触器和空开,如15KW的电机就是30A的空开,30A的接触器

网友D:
用了三年没问题

网友E:
根据负载情况选择空开,如果是控制电机的选择电机额定电流的1.3~1.5倍,最好空开是电动机保护型的,接触器选择额定电流的1.2倍.如果是非控制类空开选择额定电流的1.2~1.3倍就可以了

网友A:
进口的可以,国产的怎么说呐
不敢用。
不过常熟的断路器CM1和CW1还不错,不过也不敢顶满负荷。断路器太热

网友F:
空开,接触器的选择主要看多大容量,是什么负载类型,正常为1.3倍取.

网友G:
群46938398
多多交流

网友H:
接触器1.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