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请指教  英威腾G9  37KW通电报UU故障

楼主(2007-10-18):
最近遇到一台英威腾G9  37KW通电报UU故障   主回路电压正常560V 而变频器显示电压只有260V  电源板高压检测电阻及353正常  请问是那里问题.

楼主:
我把变频器额定电压改为200V.故障排除.运行后输出电压正常.但是无法停机

楼主:
好像没有316J

网友A:
先测一下VPN电压看看多少伏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控制板的CPU坏了!更换一个新的CPU就可以了!仅供参考

网友C:
把变频器额定电压改为200V.故障排除.运行后输出电压正常.但是无法停机
这样改是不行的/一要看vpn是不是2.7 v   二是看保修管是否坏了。 三是看316j的第六脚是否为5v

网友D:
初始化一下,不行的话就查检测电路.

网友E:
兄弟要自己搞不好了,我帮你搞.联系电话13649179358 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