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制动电阻的原因

楼主(2007-10-18):
一台新的台湾的0.75KW的爱得利变频器在带电机空载运行时发现80W,60欧姆的电阻冒烟,再后发现里面的三个陶瓷电阻也发烫,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查变频器制动方面的参数,如制动时间,制动电流等.

网友B:
空载就冒烟
1.变频器有问题
2.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制动时间,制动电流以及电压等

网友D:
减速时间太短,制动电流太大

网友E:
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太小,与变频器不匹配。

楼主:
是原配的电阻啊

网友F:
变频器制动单元短路了

网友G:
遇到过一次变频报警是制动电阻异常!检查无异常!更换大一点功率的就OK了

网友H:
同意换大一点功率的电阻

网友I:
 bobbzp: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8 20:26:00
    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太小,与变频器不匹配。

网友J:
我所使用的制动电阻,只有进行刹车及降速的时候才会发热的,平常的时候没有这种现象,有时刹车过急的情况下,制动电阻也会冒烟的.
但如果你的电机如果不是在降速或刹车的情况下冒烟,那可真要查查原因了.

网友K:
制动单元故障。

网友L:
  “变频器在带电机空载运行时发现80W,60欧姆的电阻冒烟”

1、制动电路误动作,制动电路误接通,制动电阻80W,60欧姆的电阻冒烟!
2、应检查制动单元驱动电路及开关泄放管!

楼主:
在变频器一通电后就发现外接制动电阻发烫,变频器里面的和外接电阻并联的7W1千欧的电阻已经断路,但变频器还可正常的正反转,

网友L:
开关泄放管IGBT击穿短路!

楼主:
这个变频器不接制动电阻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L:
如果电机负载运行自由停车,一般可以!

网友M:
制动单元有故障

网友N:
制动单元可能有硬件故障

网友O(2008-01-10):
  这样设置,电阻不冒烟才怪,变频器没有问题,选型错误.

深圳NOKE诺克制动单元  0755-81664532 QQ154904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