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菜鸟问:

楼主(2007-10-18):
小型断路器,C型与D型有什么区别,如奇胜C63与D63.查了些资料和说明书,都没有明确答案.请教大侠:是否一种是动力负荷,一种是普通负荷.

网友:
C 线路保护型断路器 瞬间脱扣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10倍
D 电机保护型断路器 瞬间脱扣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0~14(12)倍

网友A:
C型用于一般照明负荷,D型用动力负荷。

网友B:
我知道的和bobbzp一样
具体电流的倍数不知道,
1楼的应该对吧

网友C:
C型用于一般照明负荷,D型用动力负荷

网友D(2008-10-18):
短路电流如何计算,JYZ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型用于一般照明负荷,D型用动力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