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绝缘鞋用电笔为什么会亮?

楼主(2007-10-18):
    使用测电笔时,用手接触笔尾的金属体,笔尖接触火线,测电笔氖管立即发出桔红色的光。这时电流通过人体了吗?如果没流过人体,氖管为什么会发光?如果流过了人体,人为什么没有感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先来谈谈氖管为什么能发光。

    氖管是装有两个电极的小玻璃管,管内充有低压氖气。当两极间电压增大到一定值时(称作起辉电压)管内气体导电,发生美丽的辉光放电现象。辉光放电的特点是电流小,温度不高,在正常辉光放电时,其电压不随电流变化,一般起辉电压在60—90伏。

    当人使用测电笔时,电源的火线同笔尖接触,假设与地面接触良好,则火线和测电笔内部的电阻、氖管、人体和大地构成串联电路。测电笔中的电阻一般在2—5兆,我们取3.5兆欧,人体电阻一般在1000—2000欧,我们取1500欧,氖管的起辉电压U0取80伏,电源电压取220伏,由此可以计算(220-80)/(3500000+1500)=40微安。由于通过人体的安全电流为10毫安左右,远远大于40微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使用测电笔时电流通过了人体,但因电流太弱,所以人根本感觉不到。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上面的估算中,我们假定人体和地面接触良好,而实际上既使我们穿皮鞋,塑料底鞋,甚至穿绝缘鞋也能看到氖管发光。这是因为人体和大地之间,等效于存在一个电容(离地面近时大概1000pF)。电容不能使直流电通过,但对交流电仅仅是产生一定阻碍作用。人体和大地之间的电容对50赫兹交流电虽然产生很大阻碍作用,但仍然能使回路中产生几十微安左右的电流,从而使氖管发光,当然如果人在远离地面和墙壁的空中去测试,由于人与大地的分布电容很小,容抗很大,测电笔中的氖管就不会发光了。

网友A:
支持;
在电笔和手之间加绝缘胶布,电笔也能亮的

网友B:
 电工九段:有些电笔可以测量直流电的+、-,如何解释,先谢谢了!

网友C:
人体与大地有电容(1000PF),电力线与大地也有很强的电容,
即使电力线未接地,人按触它仍能触电.

网友D:
虽然用不上!不过还是学习咯!谢谢楼主

网友E:
谢谢楼主!资料不错,可以学习

网友F:
说的对,很早的一本杂志上也介绍过

网友G:
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认为是氖管发光的原因,主要还是笔尖与外壳间的电势差!

网友H:
这样说来,穿绝缘鞋测直流电也是不发光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hukan在 2007-10-19 0:21:00 发表的内容:
   电工九段:有些电笔可以测量直流电的+、-,如何解释,先谢谢了!
--------------------------------------------------------------------------------------------

交流电路中,氖管两端起辉,即通体发光。

直流电路中,氖管一端起辉,起辉端为电源负极。原因是这时整个极间电压几乎全部集中在阴极附近狭窄区内,形成阴电辉,所以仅负极端发光。

网友I:
电工必备

网友J:
长知识了

网友K:
长见识哈

网友L:
要是数字电笔就会只显示110v或更低,要注意哦,不要误导走弯路。

楼主:
数字电笔没有氖泡,直接和本分析没关系

网友M:
当然如果人在远离地面和墙壁的空中去测试,由于人与大地的分布电容很小,容抗很大,测电笔中的氖管就不会发光了。

想请教一下电工九段,如果一个人穿上绝缘靴站在绝缘梯上对已送电线路进行验电操作,请问,试电笔氖管会亮吗?

网友N:
 “如果一个人穿上绝缘靴站在绝缘梯上对已送电线路进行验电操作,请问,试电笔氖管会亮吗?”

1、高压验电就是这样验的;
2、原理还是分布电容的作用;

网友O:
不错,又学到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