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一例

楼主(2007-10-18):
刚经历过这么一种故障:有一台富士FRN0.75C1S变频器带一台0.75KW电机,印花机用的,正常用着出现电机带负荷振动,怀疑蜗箱有问题,换了不行,又怀疑电机轴承问题但换了还是不行.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问题,最后只好把变频器换掉试试了,换过后就正常了,当时变频器显示频率正常,也不报警没有异常现象,所以没有怀疑它,请教高手有谁经历过此种事例?,

网友A:
抖动,输出不平衡,驱动电路有问题,简单啊

网友B:
有什么好的方法查故障啊?

网友C:
在抖动时用指针表测试变频输出三相是不平衡的。就可以判断变频故障

网友D:
可能是使用时间长了,驱动器老化所致或干扰。

网友E:
我用的施耐德变频器在工作是没有报警就不工作了检查也找不到哪有有事

网友F:
小富士没什么好修的 换台国产的算了

网友G:
变频器的抖动我判断是你变频参数有问题,你从新输入参数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