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用多串口卡连接仪表和用485总线连接的有何不同?

楼主(2007-10-18):
用多串口卡连接多台仪表 是不是比 用485总线连接仪表 的采集到的信号快?
仪表有485通讯功能可以多台连接,请问什么时候用多串口卡 什么时候用485总线连接多台仪表?

网友A:
如果仪表是485接口,用多串口卡时计算机可以多个串口同时工作,理论上肯定要比485总线要快,
什么时候用总线连接这个就不好说了,要看你系统的要求了

楼主:
谢谢!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485总线上一个设备坏了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而用多串口卡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否?

网友A:
总线上一个设备坏了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瘫痪,这种显像存在,但不是肯定的,这要看你接点设备设计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