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容启动电机不会反转原因

楼主(2007-10-18):
(无正文)

楼主:
一台正在使用中的电动执行器突然不会反转了,只要在一个方向运行,即使你再调到相反的一方,他仍然按原来的方向转,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哦,是电容烂了

网友B:
不懂别瞎说

网友C:
二楼的说法也有可能,当启动绕组不起作用时也有可能

我们电动执行器电机老烧,一台已经2次
估计是传感器偶尔失灵

网友D:
遇到过!换电容就OK了

网友E:
  “只要在一个方向运行,即使你再调到相反的一方,他仍然按原来的方向转”

1、电容没有坏,坏了都不转;
2、老筋直转弯,控制电路接线错误;

楼主:
我想大家说的都不对,等你让它停下来之后就可以反转了,只是在惯性没有消失之前不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