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获的一个可调整的大电流

楼主(2007-10-18):
如何获的一个可调整的大电流,电流需要在20-200A之间任意调整,希望大家能给一个经济实惠的方法

网友A:
调压器+低压输出变压器(容量和输出电压由负载决定)

网友B:
采用晶闸管进行电压调节.

网友C:
买个300瓦的照明变压器,拆掉次级.用16平方的电线在原来次级的地方绕上5圈.可以了.初级用可控硅调压.

网友D:
调压器+大电流发生器

网友E:
我知到你想干吗。最好的办法是去破烂市场花300元买台手摇调流电焊机你就会玩了

网友F:
群46938398多多交流

网友B:
   首先你要搞清楚负载电压大概是多少,这样可以选一个合适的变压器.然后在变压器二次侧才用可控硅进行整流.当然这是直流了.
   如果需要交流20--200的话,那就在变压器一次侧采用一对可控硅反并联进行交流调压好了.

网友G:
用大电流干什么呀?
   可以使用可控硅控制变压器的一次测,在二次侧获取低压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