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关于MACSⅤ的两个求助.

楼主(2007-10-18):
流量什么时候需要开方?什么时候不需要开方?
热电偶的量程怎么需要改WG?WG是什么?

网友A:
1。差压时流量计如果仪表没有开方器,那么需要在DCS里选择开方参数
2。WG是增益的意思,不同的热电偶分度号需要不同的增益。
具体请打免费电话400-881-0808咨询客服

网友B(2008-02-20):
流量开方有两种,一种是变送器开方,一种是上层仪表开方。增益在全局变量里面定义,同一个热电偶不同量程也会有不同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