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eiw的一个功能讨论

楼主(2007-10-19):
以前用proface 的屏,经过长时间的比较决定改用weneiw的,但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他有一个很不大好解决的问题:用一个复归型位设定开关,plc输出一个点,这时我要在开关上显示这个输出状态,我不知如何解决,请大虾们帮忙。

网友A:
用位状态指示开关

网友B:
复归型开关,有一个状态是脉冲似的,不会一直保持;你可以用切换开关,不尽可以更改状态,还可以选择图形显示不同的状态啊!有问题请咨询威纶技术支持!

网友C:
做一个透明的位状态元件(不使用位图和向量图),使用标签显示plc输出点,再迭加在那个复归型位设定开关的上面(开关的标签空白)。实际效果很好。

楼主:
做一个透明的位状态元件(不使用位图和向量图),使用标签显示plc输出点,再迭加在那个复归型位设定开关的上面(开关的标签空白)。实际效果很好.这样我也试过,这样要修改起来有点麻烦,weneiw应当把这个功能加上:我对plc写一个位,这个按钮可以监控
其他的位或点

楼主:
weneiw的在线模拟功能很好用

网友A:
搞不懂楼主要的是什么,呵呵。要显示输出,用位状态指示灯不是很好么

楼主:
打个比方说我做一个按钮(启动)其输入为0.00,输出为10.00
当输出产生了,我要这个按钮变色。我试过用老愚者的方法可以用但是当你面对五十个输出的时候,有点麻烦,尤其是在刚做设计时

网友B:
用位状态切换开关试试,读取地址和输出地址分别设置成你对应的地址,这个位状态切换不要选择图形,把输出地址再做一个位状态显示元件,选择好图形,与切换开关重叠在一起。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功能?

网友C:
autolife是威纶专家,多请教了。
 在有些情况下是不能用位状态切换开关来取代复归型位设定开关的。因为威纶的软件较简练,没有象西门子的功能那样多,有时是必须作点变通。

网友D:
老愚者和autolife说的都没错,就用这个方法.可以达到目的.

楼主:
谢谢两位,小弟刚开始接触维纶的产品,有什么问题请多帮忙

网友A:
 autolife 的方法是对的, 但我觉得那个位状态显示元件可以不要了。只要用切换开关,“读取地址”是你的输出量,“输出地址”是你地输入量,选好你要的图形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但是输入输出地址不要搞颠倒了哦

楼主(2007-12-12):
谢谢诸位大虾,

网友E(2008-04-10):
我觉得10楼的也说得正确呢,这个问题可以多种解决哈,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就行,读取址就是去读你输出10,输出地址就是你输入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