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fm350-1的使用

楼主(2007-10-19):
fm350-1连一个ec58编码器,想用它做一个测速实验
不过不知道怎样对fm350-1编程,手册和范例都看过,但感觉很迷惑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可以使用的程序以供参考学习
我的信箱是
mytiuf-vuce@yahoo.com.cn

不会,学习!

网友:
看过来,那就去试,试不明白在问,也知道问题所在哦

楼主:
试过了,不知道从哪里读转速
手册上只写了怎么设参数……

网友A:
看帮助,西门子提供有帮助

网友B:
使用350模块时要调用FC0功块,对FC0进行编程时要确定一个DB数据块,转速在你确定的DB数据块中读取

楼主:
我解决问题了……
手册上写的设置HW
但我改成SW时才调试成功

网友C(2008-01-23):
我也碰到350的问题了,想别人指教,现在不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