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10-19):
请问PLC、单片机、工控机、DCS、FCS之间的区别和适用场合

楼主:
这里面PLC、工控机是一类,单片机是一类,DCS和FCS是一类。
PLC广泛用于工厂自动化系统,由于其成本低,性能可靠,目前是工厂里应用最广泛的逻辑器件。单片机顾名思义实际上就是一个一片IC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计算机,自己可以往里写程序,用途也非常广泛,主要用于一些智能化的仪表,家电等,体积小。DCS是前几年比较流行的计算机离散控制系统,主要用于过程控制,比如化工冶金等行业,近几年时髦起来的FCS叫现场总线,说是DCS的替代,但是有的地方还不是很成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两种系统会共存

网友A:
兄弟这不是都知道麻,还请教什么麻

楼主:
这是我在别的网站上截下来的,不知道全不全,希望高手补充。

网友B:
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