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USS协议编程

楼主(2007-10-19):
S7-200控制Micromaster 变频器的标准的USS指令,采用RS485接口方式,通过PLC可以方便地控制和监测Microaster变频器的运行和状态。
在使用USS协议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时,需注意以下几项:
(1)USS协议是使用PLC的0端口和变频器通讯的,对于有两个端口的S7系列PLC要注意不要使用错误的端口号,而且当端口0用于USS协议通讯时,就不能再用于其它的目的了,包括与STEP7 Micro/win的通讯;
(2)在编程时,要注意使用的V存储器不要和给USS分配的冲突。在USS协议中使用的是VW4725~VW5117之间的V存储器,建议在编写程序时,尽量不要使用这个区域附近的V存储器,以防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
USS协议编程顺序如下:
(1)使用USS_INIT指令初始化变频器。包括指定端口0用于USS协议,通讯的波特率和激活的变频器号等。程序只能通过一次启动或改变USS参数。此程序段可以在程序初始化子程序中完成;
(2)使用DRV_CTRL激活变频器。每条DRV_CTRL只能激活一台变频器。而其它USS指令,如:READ_RPM(读变频器参数)、WRITE_RPM(写变频器参数)可以任意添加;
(3)配置变频器参数,以便和USS指令中指定的波特率和地址相对应。
(4)连接PLC和变频器间的通讯电缆。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是通讯,所以连线时一定要注意动力线和通讯线分开布线,并且通讯线要使用短而粗的屏蔽电缆,且屏蔽层要接到和变频器相同的接地点,否则会给通讯造成干扰,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
通讯电缆的连线:PLC端“D”型头,1接屏蔽电缆的屏蔽层,3和8接变频器的两个通讯端子。在干扰比较大的场合,接偏置电阻。如图所示:
S7系列的USS协议指令是成型的,我们在编程时不必理会USS方面的子程序和中断,只要在主程序调用USS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协议指令,限制太多,也不够灵活
根据报文结构,可以根据需要自己组织通讯程序。
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联系,包括MODBUS

网友B(2009-11-05):
你好:
请教USS(S7200-mm430)通信;不用设定变频器频率;只设定2240、读取电流、转速、电压等参数;怎么编程?
不用USS_CTRL指令(外部开关;变频器自己PID);只用读写指令;可以实现不?
能否帮忙提供实例程序和变频器设置;谢谢!若有根据报文结构;组织通信程序及说明;再次叩谢啦:E-mail:
shcyywbu@163.com
烦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