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11 输出电压只有200V

楼主(2007-10-19):
富士5000P11 200Kw 脱开电机 50Hz运行时输出电压只有200V ,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参数初始化了一样,谢了

网友A:
节能了 ,看看H10

网友B:
p系列工作在50HZ是对的,

楼主:
把自动节能关闭就行了 谢了

网友C(2011-11-05):
富士变频器5000P11输出50HZ但电压只有100V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富士变频器5000P11输出50HZ但电压只有100V怎么回事?谢谢。
上头有答案。
开节能模式了

网友E:
变频器高峰论坛区128500771 欢迎各位有工控朋友加盟 专业探讨变频器 维修 变频器在各种工业场合应用 伺服驱动器 伺服驱动器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