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的问题

楼主(2007-10-19):
大家好,我家的台灯坏了,通电闪一下就灭了,请问什么问题呀

网友A:
是不是调光的那种啊?换过一只双向二极管。

楼主:
后来不知道怎么好了,但是不能挑光了

网友B:
师傅都说了还寻思啥

网友C:
可能是可控硅短路损坏了

网友D:
是不是你们那里的电压不稳定,造成电流的过大,烧坏了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