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霍尼韦尔系统区别

楼主(2007-10-19):
刚接触霍尼韦尔系统,谁知道HC900系统和PKS系统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HC900和PKS用的都是PLANTSCAPE组态软件,但是PKS是一体化数据库,也就是说:在控制器和上位机采用一个数据库;而HC900不是:在控制器组态后,必须在QUCIK BUILDER再重新定义一遍;
在硬件方面:PKS可以接TPS的I/O卡件,这样可以做到I/O冗余,而HC900不行,
我的感觉好像功能都差不多,可能只是规模的问题;HC900用在小系统上,而PKS用在中型或大型系统上.
以前HC900控制器不能冗余,后来出来C70版本,可以做的控制器冗余,但是这是在一个机架上的,而PKS是机架冗余的,这样可靠性可能比较高.

楼主:
流血的狼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