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涡街流量计的故障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10-19):
各位同聊:
     我公司使用哈尔滨一家的涡街流量计测试乙醇流量。由于考虑到防爆的问题,使用了电池供电方式。可是安装后使用效果非常不好。总是出现在有乙醇通过时流量计不显示流量;在没有流量时却出现数值的现象。我依照厂家的提示也调整了仪表系数,依然不理想。希望帮助分析解决。现场有减速机和变频离心机。

网友A:
震动干扰阿。

网友B(2007-11-20):
查看仪表选型 流速要求。(工艺流速慢否)

网友C:
有可能是小流量的时候,流体的雷诺系数不满足要求,所以涡街流量计是测量不出来流量的;再有流量计本身是有小流量切除的,当然口径越小,流量的有限下限就更小,这与选型有很大关系;关于流量不是很准确与挡体的清洁度也有一定关系;关于无流量的时候还有读数,这种现象我也碰到过,我也不太清楚,难道是空气的定向流动引起的!!!!(也使用的是电池供电)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D:
乙醇极易气化,能不能是气化引起的,一般流量测量最忌讳的就是气液两相

网友E(2007-12-29):
根据所述情况,现场应该存在振动干扰和电磁干扰。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抗振型涡街流量计的厂家,对于此情况完全可以解决。
若有兴趣,请致电:0510-87061267 赵余(先生)zy66012@126.com

网友E:
二楼亮光光兄弟对热工仪表方面的见解很有水平,有机会向你好好请教。我的邮箱:zy66012@126.com

网友A:
回楼上的,做了10年现场仪表,不通也通了。邮箱我就不留了,免得人说我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