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ID的问题

楼主(2007-10-19):
请问在OB1块能否连续调用FB41啊?
每调用一个FB41会生成一个DB块..我大概有14个PID..这样的话可以怎么更方便的编程啊?

网友A:
一般不再OB1中调用,可在时间中断块OB30等中调用。

网友B:
OB1的循环周期太快,纳秒级的,不宜放pid指令;
OB35中可以放,循环周期可以自行设为二百ms;

网友C:
呵呵,OB1纳秒级的????那程序咋运行?????

网友D:
连续也可以.

楼主:
那我直接在OB35里直接连续调用也可以是吗?
采样时间只要能跟OB35设置的时间对应好就行是吗

网友E:
好象采样时间可不填写

网友B:
呵呵,OB1纳秒级的????那程序咋运行?????
----------------------------------------------
微秒级的,

网友F:
可以用OB32进行调用,时间任意设置

楼主:
那14个PID的采样时间设置成一样,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F:
没问题,但是注意pid不能重复

小孩!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用过300的PID呢。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