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在直流3400V上的电阻

楼主(2007-10-19):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难题,需要从直流电压为3400v左右的电源上取10mA的电流信号.我用80W的RX20型被釉线绕电阻,可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电阻断两次.不是功率的原因.听说有耐压比较高的电阻,有哪位知道这种电阻可以定做!型号是什么?

网友A:
‘烧断’肯定就是功率的原因!可能是单个电阻局部过热,如果耐压不够,就会出现爬弧现象,而不是烧断。建议换一家质量比较好的电阻再试验。我们用于电力机车电压表的‘倍率器’(额定电源电压1650V,实际量程2000V,电流10mA)是采用许多电阻串并联作成的,功率可以比较大,是所使用电阻功率的乘积。 标题和内容3400V/2000V不同,楼主注意没有?

网友B:
用直流互感器.

网友C:
我上30KV,拿10W的500兆欧电阻长期工作都没有爬弧啊。

网友D:
可能楼主选的阻值小了,线绕电阻阻值一般没有太大的,功率能做的较大.

网友E:
单个80w电阻用到34w除非有风机强制散热,否则损坏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