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50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7-10-19):
请问谁能维修西门子G150变频器400KW/690V可控硅驱动板,知道电源上芯片的型号和可控硅的驱动电压也行。那位仁兄知道请尽快告诉我,必有总谢。 13908061163 何工

楼主:
急ing,那为高手能解决问题,必有重谢!

网友A(2011-04-25):
改成二极管模块整流不就行了,呵呵!G150还有现成的主接触器控制端子,并两个缓冲电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