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控讲讲如何一个S7-200连接2个TD200文本显示器

楼主(2007-10-19):
老工控讲讲如何一个S7-200连接2个TD200文本显示器?
我只知道可以连接2个文本显示器,就是不知道怎样设置数据块
是不是一个通讯口一个?

网友A:
不是,自己制作连接电缆,用Profibus电缆+接头,主要是设置TD200的地址。

网友B:
你是连接到CPU的通讯口还是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

网友B:
给你推荐本书,挺实用的,看完后应该就会了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3499

楼主:
谢谢老工控师傅,我下载看看再说

网友C:
指点江山   说的对

网友D:
485通讯
10台也可以的

网友E:
仅售288元,性价比最好的PLC
型号:zl-26
该款PLC为DC24V供电,功耗仅为5W左右;
配有数字量16入,10出(5A继电器);
采用独立的上位软件进行编程,格式为通用的梯形图语言;
软件功能很强大,类似三菱FX软件的指令;
该款硬件由核心CPU板和外部I/O板组成,方便更换硬件;
通讯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该协议连接HMI,及扩展多个同样的PLC实现中大型系统的要求;
目前该PLC已大量用于鞋机,服装机械,水处理设备,太阳能设备;
最重要的是该PLC性价比很好,仅售288元;
售后承诺:该产品1年内包换.

如对以上产品感兴趣,请联系我:
上海资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1-50201125
手机:13524896404
传真:021-51901396
EMAIL:Luoykmail@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