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补偿器

楼主(2007-10-19):
最近几次遇见同事更换功率因数补偿器,他们每次每次更换的时候都用一根线把某二次回路短接起来(具体短接的是什么线也不知道),在此请教各位更换功率因数补偿器时短接的是哪个回路?为什么要这样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短接的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

网友B:
拿手摸一下就知道了,不过出了事不负责

网友C:
短接的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互感器不怕短路,怕开路开路了会在两端产生极高的危险电压.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耐压太低在 2007-10-21 17:50:00 发表的内容:
    短接的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互感器不怕短路,怕开路开路了会在两端产生极高的危险电压.
--------------------------------------------------------------------------------------------
同意

网友E(2007-11-29):
我现在想买一个SM-1B型号的功率因数补偿器,现在是不是已经不生产了呀!!想请教一下各位!谢谢拉!

网友E:
再有就是,这个型号如果没有了,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替它的吗?谢谢!!

网友F:
用嵌流表测量哈

网友G:
同意"耐压太低"

网友G:
TO:tianmu
嵌流表是用来测电路中电流的.嵌流表的嵌形部分相当于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