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N+FX1N485BD与德力西变频器的通信

楼主(2007-10-19):
  小弟近期用三菱FX-1N+FX1N485BD与德力西变频器的通信,但是通信始终无法建立.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我硬件连接是这样的:485BD上将SDA与RDA短接与变频器上485端子+连,连,RDB与SDB短接与变频器上485端子-连,SG没有接线.
变频器的数字元格式为: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数据包格式为:类似MODBUS ASC11格式.
3ah\ A \K\P1P0\D3D2D1D0\S\0dh,0ah分别为单字节十六进制数,转换为ASC11码.
A:从机地址.我设为01H
K:数据包功能.设为02H:发运行命令,04为运行参数设定.06功能参数设定
P1P0:参数序号.0002H为正转.
D3D2D1D0:参数值.作为正转运行时0000H无意义.
S:和校验字.是A+K+P1P0+D3+D2+D1+D0取最后一字节(bit7-bit0)值,转换为ASC11码.
有哪位高手能我指点一二.最好编个小例程.
我的QQ:106343019
邮箱b74520@eyou.com
能帮忙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德力西变频器的通信已应用多个现场

网友A:
德力西变频器!有问题请联系0571—85243785项工!

网友A:
  德力西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您们如果遇到有技术上的疑问,或产品质量上的问题,欢迎来电咨询。

 技术支持电话:800-6571010 0571-85243785 联系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