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够,才360V,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19):
本人对变压器不了解,怎么调节?谢谢!

网友A:
变压器上有手动调节输出电压的几个档位,看看你的调在几档,再上调一至两档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B:
如果是高压侧的可不是我们普通电工的活了,否则违章

网友C:
安监部门来检查不?可以打到自动的

网友D:
一般变压器都有调节装置!好一点还有自动稳压的!

网友E:
俺不懂强电,也过来瞧瞧:
你是说380v偏低到360v?变压器容量不够把?另外看楼上几位的回答,难道电力变压器输出还分档位带稳压?

网友F:
如果是配电  你操作变压器
如果你是用电单元   你只能使用,提意见

网友G:
一般变压器都有调节装置.微调。三种选择。+5%、0、-5%
在变压器的顶部仔细找吧

网友H:
什么破贴,不说明白,让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I:
一般变压器都有分接头调压装置。一般五种选择。+5%、+2.5%、0、-2.5%、-5%
在变压器上仔细找吧
低往低倒
高往高调
想一想变比就明白了

网友J:
变压器不要瞎调,先得弄清是有载调压还是无载调压.

网友K:
没师傅教你吗?

网友L:
我们上次380V调到400V,断掉高压侧和低压侧开关后,变压器高压侧三相短接,接地10分钟再调的

网友M:
  把负载停掉,电源停掉,做好安全措施后改变一下绕组的连接方式就好了.

网友:
变压器低压侧有三个接头,分别是+5%,0,—5%,你把那个接线头换高一个档位就可以了

网友N:
升压看看行不行,也可以从高压的地方调压啊

网友O:
老牙机吧 还是油的吧

网友P:
调整高压分接头的位置

网友Q:
一定要谨慎 上次我们的电压是400v  让变电所调整  一下烧了两台2000的变压器!

网友R(2011-05-16):
一,电力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电压偏高或偏低都可以通过调整变压器上的分接头来调整电压;

二,现在的容量不大电力变压器都是采用无载调压的,其分接头在变压器的顶部靠近高压侧接线柱;

三,在调压时应将变压器停电,拉开变压器两侧的刀闸并做好安全措施,对变压器进行放电;

四,打开变压器的分接头开关的金属盖,用板手将分接开关的把手拧至所要调的档位;

五,用双臂电桥测量变压器高压侧三相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如果是平衡的那么说明分接头的触头接触是良好的;

六,调整,测量完成后,拆除安全措施;

七,将变压器两侧的刀闸合上,向变压器通电测量二次电压,二次电压就会有所升高或将低。

网友S:
我们用的三台是油浸式的,没调过

网友T:
没说清楚,是单位的总进户变压器的输出侧电压低吗?那变压器在调压分接开关吗?有分接开关那么可以调节档位改变输出电压的,也许原先的档位就不对啊!如果楼主说的是整体线路电压都偏低(比如电力供应紧张地区就是如此)而你现在只需要保证给某台特定的设备供电电压,其余可不考虑,那么你也可以根据设备容量单独配置一台稳压电源

网友U:
一般电力变压器调压端子都是设在高压侧的,也不是随便调的,电压低的原因有很多,无外乎负荷大,线路过长,主线路太细,电力变压器的调压端子是根据高压侧电压来设定的,如随意调节,对变压器有弊无利。

网友V:
没说清楚,电源电压还是负载电源----电源电压:油浸式的调无载调压开关,干式变压器调连接片(做好安全措施后按低往低倒 ,高往高调 )。负载电源----无功投入了吗。

新麦子~!

网友:
   没说清楚,电源电压还是负载电源----电源电压:油浸式的调无载调压开关,干式变压器调连接片(做好安全措施后按低往低倒 ,高往高调 )。负载电源----无功投入了吗。      这位仁兄说的对~!!!!顶

网友W:
你没说清楚,是单位的总进户变压器的输出侧电压低吗?那变压器在调压分接开关吗?有分接开关那么可以调节档位改变输出电压的,也许原先的档位就不对啊?再着如果用户那就是线径细了。

一,电力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电压偏高或偏低都可以通过调整变压器上的分接头来调整电压;

二,现在的容量不大电力变压器都是采用无载调压的,其分接头在变压器的顶部靠近高压侧接线柱;

三,在调压时应将变压器停电,拉开变压器两侧的刀闸并做好安全措施,对变压器进行放电;

四,打开变压器的分接头开关的金属盖,用板手将分接开关的把手拧至所要调的档位;

五,用双臂电桥测量变压器高压侧三相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如果是平衡的那么说明分接头的触头接触是良好的;

六,调整,测量完成后,拆除安全措施;

七,将变压器两侧的刀闸合上,向变压器通电测量二次电压,二次电压就会有所升高或将低。

网友X:
1.先停电。断开配电变压器低压侧负荷后,用绝缘棒拉开高压侧跌落式熔断器,然后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拧开变压器上的分接开关保护盖,将定位销置于空挡位置。

  2.调节挡位时,应根据输出电压高低,调节分接开关到相应位置,调节分接开关的基本原则是:

  当变压器输出电压低于允许值时,把分接开关位置由Ⅰ挡调到Ⅱ挡,或由Ⅱ挡调整到Ⅲ挡;

  当变压器输出电压高于允许值时,把分接开关位置由Ⅲ挡调到Ⅱ挡,或Ⅱ挡调整到Ⅰ挡。

  3.调节挡位后,用直流电桥测量各相绕组直流电阻值,检查各绕组之间直流电阻是否平衡。若各相之间电阻值相差大于2%,必须重新调整,否则运行后,动静触头会因接触不好而发热甚至放电,损坏变压器。

网友Y(2011-06-21):
引用 网友R:

一,电力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电压偏高或偏低都可以通过调整变压器上的分接头来调整电压;

二,现在的容量不大电力变压器都是采用无载调压的,其分接头在变压器的顶部靠近高压侧接线柱;

三,在调压时应将变压器停电,拉开变压器两侧的刀闸并做好安全措施,对变压器进行放电;

四,打开变压器的分接头开关的金属盖,用板手将分接开关的把手拧至所要调的档位;

五,用双臂电桥测量变压器高压侧三相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如果是平衡的那么说明分接头的触头接触是良好的;

六,调整,测量完成后,拆除安全措施;

七,将变压器两侧的刀闸合上,向变压器通电测量二次电压,二次电压就会有所升高或将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