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s7300做profibus-dp主站请教

楼主(2007-10-19):
我现在用S7-300做PROFIBUS-DP主站,S7-200做从站,当我组态后,我通过S7-300写程序操作从站的映射地址就可以操纵从站吗?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是这样的。不过要在双方都写程序。但是要注意两点:1、影射的地址先是300中配置的q区,然后才是i区。2、300中的配置最好是byte,这样取出来的数才好,不然会发生由于数据类型不一样而导致错误

网友B:
1、注意数据类型
2、注意DP/
3、注意地址分配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能用,有哪位能具体的说说吗?程序我会编,不知道程序下载后直接运行就可以控制吗?S7-300的编程窗口的编译按钮不能用,我也没见到上载按钮,只有下载按钮,欢迎大家给我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