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教RSLogix5问题

楼主(2007-10-19):
RSLogix5 OnLine提示:
Cannot get connected to online processor
Diagnostic Status failed: Sts=0X04 Local port Disconnected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简单来讲就是PC和PLC5通讯有问题

网友B:
检查连接电缆及各接口

网友C:
1,检查RSLINX设置好了吗?
2,检查通讯电缆

网友D:
还有防火墙设置

网友E:
plc-5的地址为0,而RSLinx默认的电脑地址也为0,所以会起冲突.把地址改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