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是否可以接摄像头?

楼主(2007-10-19):
MT8000系列的屏有3个USB口,请问是否可以支持摄像头啊?

网友A:
现在还不支持此功能。以后会考虑增加此项功能。

网友B:
如果支持摄像头,可能还会增加MP4

网友C:
EVIEW mt5600 MT5700支持接2路像头

网友D:
莫非还能上网聊QQ?玩CS?

网友E(2008-01-13):
不好意思误解了楼主的意思 TO:piziy 不过对于HMI有2路视频信号的输入.我个人觉得,这个用途不会很广泛,发表一下愚见. 1:首先HMI产品目前大部分都是和工业现场的设备配套.如果摄像头安装在现场.那么一般不会在现场的触摸屏上监视现场的状况. 2:对于有的摄像头有云台,需要8个方向的转动,摄像头还需要调节焦距,焦点以及光圈.(自动调节的除外)那么在触摸屏上操作没有鼠标的话,也不方便. 3:即使摄象机和镜头不需要调节,应用在非工业领域,可是你只有2路视频信号进一步限制了其他领域的应用的范围,用3路都不适合选用你们的产品,要做也做的专业点,用以太网口传输视频信号,接的摄像头数是可以设定的等等,否则怎么和已经很成熟的国际著名的以及比较好的国产的软硬件都很成熟的安防公司竞争,人家的软件运行在PC上,很多功能做的相当完美. 不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处,在我的第1条里,这个功能可能有这个用处,我在触摸屏操作设备的运行停止,触摸屏所操作的这个设备被摄像头所监视,不但能在HMI上看到电信号的反馈,还能看到光信号的反馈. WEINVIEW 不会哗众取宠,而是贴心的为客户考虑事实在在的功能. 而且要做就做的更好. 在没有siemens的实力的时候你们最好做好一样产品,否则,可能回一样都没做好做精! 业专于精 方显卓越--台湾威纶体现的淋漓尽致 *用到weinviewHMI的请联系weinview北京办010-58871528*

网友F:
说的是实话,会支持你们威纶的

网友G(2008-03-24):
weinviewHMI的技术更新怎么都赶不上Eview了呢?

网友H:
广禹分析的有见解

网友I(2011-08-01):
你们都是愚见,愚见,愚见啊!

网友J:
普洛菲斯GP3000系列多媒体机可以支持视频拍摄功能,但最多只能保存60秒的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