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误差问题

楼主(2007-10-19):
  用示波器检测反馈脉冲,在高频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在低频的时候出现反馈脉冲旁边有窄小的脉冲,同时反馈脉冲数也比指令脉冲数多,这个应该是干扰吧,可能造成这种干扰的原因一般都有什么,希望有此类经验的前辈指点

网友A:
什么东西的反馈脉冲?

楼主:
伺服马达,这个忘说了,并且驱动器的电子齿轮设置是1:1

网友B:
“低频的时候出现反馈脉冲旁边有窄小的脉冲”———窄小的脉冲的幅值有多高?波形是否规则?

另,如果低频时“反馈脉冲数也比指令脉冲数多”,则高频的时候未必就没问题!

网友C:
寫的不清楚 有圖形最好
方波 圖形先上升再下降又上升 這樣我們稱之訊號失真 那脈衝經常過算多算 多發生在低頻及高頻狀態 發生的兩個原因
編碼器內部的震盪 另外線材使用不規範造成
若是方波有些尖角產生 那是干擾
伺服一般使用都不算高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