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公式问题

楼主(2007-10-19):
请问各位大老!

             假设有一个风机电机30KW,用变频器40HZ控制的话,那他的功率是不是
(40/50)3*30=15KW   对吗?

 请问为什么要乘以3的立方呢?

网友A:
没听说过这个公式.

网友B(2009-03-06):
可能是三相电吧,不知道

网友C:
这个是根据转矩做功算出来的!

网友D:
 为什么是立方关系?因为:

风机的功率=风压*流量,

因为流量正比于转速,又因为风压的平方也正比于转速,

也就是说,当速度变化,它的功率将成立方关系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40/50)3*30=15KW ”只能是近似的表达式,准确的表达不应该取电机的额定功率(30KW),而是取原来电机实际消耗功率,实际消耗功率大约是20几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