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在管道连接上的力旁路解决办法

楼主(2007-10-19):
理论上称量设备必须自由地支承在称重传感器上,没有任何外部连接件的干扰,为校准提供一个稳定的系统。然而,例如在料罐安装中,所连接的管道和使料罐处于水平位置的限位元件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料罐和支撑架之间机械连接件,这些机械部件引起的力的旁路必须尽可能小。还须注意灰尘或冰的堆积能导致较大的力旁路。除了由于结构元件的弹性作用引起的力旁路将影响系统的校准外,摩擦也有可能引起力旁路。如容器与支承架之间的空隙非常小,容器稍微有点倾斜就能导致接触,从而使称重值不准。 从原理上连接于容器的管道在垂直方向必须是柔韧的。采用水平安装的长管道可做到这点,它具有弹性作用,管道愈长柔韧性愈好。也能用柔性连接件来取代水平安装的长管道。为了减少由于连接管道引起的力旁路也可采用其他方法,如图6-6所示的U形弯管。在管道必须垂直连接的情况下,可采用金属波纹管。 控制物料流量的阀门不能装在靠近容器的管道上,因为管道的弹性作用可能随管道的压力而变化,这种效应在校准时将产生误差。

网友A:
比较实际,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