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救:采集时间和曲线问题

楼主(2007-10-19):
wincc的有关问题 实时曲线显示的时候是坐标轴50ms一个点,要刷新频率也是50ms,就是50ms刷新显示一个点.一个问题是怎么设置50ms曲线采集一个点,第二个问题是刷新频率怎么能达到50ms...
还有就是通信上来的数据wincc有采集时间吗??怎么设置??
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Wincc最小的通讯时间为250MS,也就是说,如果要低于该时间段采集数据时,需要采用报文格式在Wincc中解压。
而作为为趋势曲线提供数据的变量记录系统的最小采样时间为500ms.

楼主:
TO yuanle
最小通讯时间在哪里可以设置....通讯时间是不是从下位机到PC的时间...还是上来的数据在缓存中. wincc对上来在缓存中的数据有一个采集时间...我有点晕..也是刚接触wincc
报文格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串数据上来...怎么采用报文格式解压.
望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通讯时间是Wincc定时采集数据的时间。
报文格式仅限于西门子的PLC与Wincc通讯。

楼主:
是不是就是固定的采集数据时间就是250ms..还是可以设置的..在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知道了,谢谢yuan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