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自动供水

楼主(2007-10-19):
请教各位我单位有7个水池.要求水温.水量正确.现在有热水池和冷水池.那里有这个装置.谢了.最好是自动调试的.

网友A:
用流量计,水位计和温控器自己做个.

网友B:
一个温控和一个液位器就行了.不复杂的.

网友C:
知道自动打水的原理吗?道理是一样的啊。

网友D:
加个液位变送器,显示仪表。温控

网友E:
一个温控和一个液位器就行了

网友F:
液位变送器,显示仪表。温度传感器

网友G:
不需要用什么变送器,搞一个液位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现在主要是温度.水量.要调节有点难度

网友H:
要实现恒温的话,除了温控器和液位计还得加个比例调解阀。

楼主:
是不是要一个三通阀

网友I:
我是做液位、温控仪的,有兴趣联系一下。可帮助设计OK。13485003087

网友H:
三通阀不需要,这样的话温度和液位不好控制,还要看你的冷热水管是否满管,如需要可致qq:382303713

网友J:
加变频加水位控制

网友K:
准备弄一个

网友L:
比较赞成yagebu:“要实现恒温的话,除了温控器和液位计还得加个比例调解阀。”的说法

网友M:
一个温控器控制电磁阀供气和一个液位器控制。供水就行了

楼主(2007-12-07):
是否要一个气动薄膜调节阀?

网友N:
应该容易做啊

网友N:
就按以上各位的建议,很容易做啊

网友O:
比较的复杂啊!需要很多的信号转换器啊!

网友P:
加个液位变送器,显示仪表。温控.简单省事!!!

网友Q:
方法很多,就看你要求的控制精度了!

网友R:
方法很多,

网友S:
根据各个水池的要求配浮球控制液位,用温控仪控制蒸汽电磁阀或电加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