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拌热带最小使用长度有没有要求

楼主(2007-10-19):
我们现场要对压力变送器做保温,要求用电热拌带伴热,但是需要做拌热的部分只有500mm,我想问一下电拌热带对最小使用长度有没有要求?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改变长度会改变功率,请计算后再改变。

网友B:
1、电热拌带是单元并联而成,
2、在单元内发热电阻丝是串联的,不能断开,所以有最小使用长度既单元长度!

网友C:
是串联吗?我怎么好像记得是并联。

楼主(2007-11-24):
谢谢各位,最近不在家,回来后又忘了来这里了,上面说的最小单元长度又是多少呢

网友D(2008-02-21):
看什么类型的电伴热带,有的就没有限制,现在的伴热带发热材料都是缠绕在平行火线和零线上,无所谓最小使用长度。

网友E:
没有长度要求

网友E:
没有长度要求.有技术方面的咨询找我.swqtyl@163.com

网友F:
没有长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