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anuc的伺服放大器的控制方式

楼主(2007-10-19):
 各位你们好
   我是一位刚工作几个月的学生,我想关于电机的控制方式我所了解的有V/F ,DTC,矢量控制,我现在在上海的一家做数控机床的公司工作,我看到电源模块与放大器有直流的电压相连.电压形式是交直交来控制伺服电机.
   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
是这样,Fanuc等大厂数控系统中的专用伺服和主轴驱动普遍采用由电源集中供电的直流母线连接方式。而国内的经济型数控所采用的脉冲伺服基本上还都是独立供电的单轴通用伺服模式,这是技术能力和技术观念的双重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和现状。

网友B(2007-11-25):
FANUC有很多的放大器,就那0I系统来说,就有αi (PSM-SPM-SVM3);βi-SVPM(一体形);βi-SVU,放大器的连接一般都是MCC到三相交流电抗器再到FANUC的电源模块,也就是PSM,在PSM里完成交直变换,而在SPM(主轴模块)和SVM(伺服模块)上都有逆变,也就是说先吧三相200V的交流电,变换成大约300V的直流,然后逆变给个轴供电

楼主(2008-05-16):
我想了解他控制电机的方式,控制原理是否象变频器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