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MM440

楼主(2007-10-19):
今天修西门子440时,风扇(坏),上电,变频器报警,把机子拆了后,重新装上,忘了装风扇,上电,居然正常运行了。怎么回事啊!!!!!!!!
我就纳闷怎么不报警了,望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了,你可以将电容换掉!!

网友B:
440不装风扇是不会报警的,报警可能是你的风扇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C:
440接触问题很多
好了正常

网友D:
我遇到一个是西门子的MM430欠电压,电源电压正常,无波动,接线端子不松,,怀疑是谐波(全厂安装变频器较多)安装稳压器后,故障时间间隔有所拉长,但没有彻底根除,请各位诊断诊断。谢谢

网友E:
可能如二楼所说是电容的问题,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