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节能效果计算

楼主(2007-10-19):
各位大老:
   有一例题请教!
 设风机一台,配用30KW的电机,实际工作中风量12小时是全速另外12小时是需60%.假设风量在60%-100%之间变化,设点饥全速供风量为QN 空载损耗为0.1(Y0大约COSNT).每天供风量为85%QN 测全速
Pp=(30-30*0.1)kw=27KW
变频只需功率:Pm2=(30*0.1+(85%)3*27)kw=19.6kw
节约功率:Pj=(27-19.6)kw=7.4kw      以上公式对吗?请问85%*3的立方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乘以3立方呢?
如果要是用变频器只需40H运转的话  公式又该怎么算呢?

网友A:
第一:风量100%,电机实际功率100%?你测试了吗?
  第二:风量60%,你有流量计测量了吗?或是有可行的理论公式计算了吗?阀门60%,风量可未必60%
  第三:12小时用60%,12小时100%,这风量你可以平均,但不能以这个平均风量来算功率的。

楼主:
TO:想起时正是忘记
              以上的题目是我看的别的网站上的一个题目?

那你认为变频以40HZ运行,那节能公式该怎么计算呢?请赐教!

网友A:
目前我恰好在节能行业,翻了许多家节能公式。感觉许多小公司的算法都有点儿贪多,或者也有严重偏离理论基础的:例如,节电率的计算以额定功率计算,不以实际运行功率计算。

  但是,拿出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科学的、可操作的算法,目前的确有一定困难。我没有这个胆量来确定。还是自己先多体会吧。

网友A:
掌握当前实际运行工艺与参数,是第一重要的。

楼主:
你说的不错  的确目前为止  能拿出一个叫大家叫好的一个公式  确实是有点困难  但是反过来说   虽然不能算的很精确<有时未免有点夸张>   但是只要不是偏差太远  还是可以用的  个人想法    只是我们国家教育体制与电气规定有点点<还是不说了>   哎  也不能怨天尤人啦  总体还是自己的问题啊

网友B(2010-08-18):
完全无根据计算。。。。。。。。。。。。。

网友B:
“请问85%*3的立方是什么意思呢?”流体学原理,流量、压力、电流之间的一个比例。。。。。。。。。。。

网友C:
对于上述的计算基本是正确的.风机的流量与转速成正比,风压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该结论可以通过风机结构与负载模型推出,因为风机转速和电源频率成正比,所以有上述关系.考虑滑差的影响,需要修正.但是对于节能量计算足够了.在我工程实践中,证明理论计算和实际电表计量是一致的.

网友D(2011-12-14):
该原理是按风机水泵的相似原理来的,实际上有一定的偏差,专业公司都有一套理论之外的经验算法估算

网友E:
1、异步电机是恒速电机;

2、如果按功率与速度立方正比关系,异步电机驱动的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因速度恒定而恒定;

网友E:
3、请你观察一下电流表、电度表,当你用风门、节流阀将离心风机、水泵的流量减小时,电流表、电度表的功率是否在减小?!如果电流减小,功率减小,说明“功率与速度立方正比关系”就是错误的,或者使用的条件不具备;

4、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减小流量就可以减小电机出力,所以启动时将阀门关掉启动风机、水泵;

网友E:
5、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是有条件的,不能死板硬套;

6、“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依次推理,难道速度相同的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E:
7、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严格说,功率=流量×压力(扬程);

8、压力(扬程)一定时,功率与流量成正比,这个结论也不是死的,只适应额定运行状态或偏离额定状态不大时;

网友E:
9、所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风门调流量,用回流阀调水泵流量,并没有浪费电能,是正确的好方法;

网友E:
10、对于上述情况,如果你冒然使用变频器,还分期付款,那你一定会栽进去的!

网友E:
“实际工作中风量12小时是全速另外12小时是需60%.”,要是我就用大、小两台风机高效供风,节能又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