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电磁阀

楼主(2007-10-19):
求助:我需要一种电磁阀,通径DN15,电压220.AC,在电磁阀上有一个定时器,可以定时开关阀门.用于空气系统的自动排液.

网友A:
我们这里有这种进口的电磁阀,其实就是普通电磁阀加了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老坏,我认为还不如另外配一个定时器

楼主:
youhm 不一定什么都要进口的,这个国产可以了,另外配一个定时器
也可以,也很稳定,我做过的,如果用一个电磁阀加上一个定时器成本有点高,我想找个一体的会便宜点.

网友B:
买一个自动排水器

网友C:
就是,装一个自动排水器,连电源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