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821多发故障

楼主(2007-10-19):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DI821模块使用过程中出现个别通道“假死”现象,现场信号已经消失了,但模块通道上的灯还亮着,上位检测到还有信号,这时把模块重新热插拔一下就可恢复正常了。
这这里已经有好多模块出现这种情况了,问ABB也没给个准确答复,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
我们用DI810的,没遇到过

不过你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relay漏电流过大,还吸合着

网友B(2009-06-14):
                                我遇到过。

楼主:
嘿嘿,你当然遇到过,是我啊

网友C(2009-08-19):
换一块吧,模块质量问题。

网友D:
你们系统是哪家公司给你们做的哦,,我们做的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不过DI821少用一般都用810,需要买备件可以找我,专做ABB的!13651917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