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WS6800C-N和S7200通讯,有时闪“COM1通讯异常”

楼主(2007-10-20):
PWS6800C-N和S7200通讯,有时闪“COM1通讯异常”,HMI用COM1,用ADP设定参数通讯,波特率是19.2K,S7200是226CN的COM1,COM0用USS协议了,可以正常读写操作,但是发现COM1通讯灯经常不亮,经常提示
COM1:connection 1 (no response),我已经把通讯参数“连线”中的超时时间和重试次数设定到最大了,但是还是同样问题,先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有时连上有时连不上的话,可能是电磁干扰。那么就照电磁干扰处理。如果是根本连不上,那么就按照PWS6800的使用说明做个通讯线。通讯波特率降低会减小电磁影响,当然牺牲了屏的反映速度。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可以进一步探讨。我是上海周济电气的。

网友B:
在屏的系统菜单里将通讯口1的命令延迟设置为10~30毫秒.

网友B:
还有如果屏的界面反应速度还可以的话,可以将通讯速率降到9.6。如果通讯电缆是自己焊接的,还要检查下屏蔽是是否焊好,另外除了信号线的正负端外,地线不要焊接。这些措施能对干扰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