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800C-N和S7200通讯,可以正常读写操作,经常闪“COM1通讯异常”

楼主(2007-10-20):
PWS6800C-N和S7200通讯,可以正常读写操作,经常闪“COM1通讯异常”,HMI用COM1,用ADP设定参数通讯,波特率是19.2K,S7200是226CN的COM1,COM0用USS协议了,但是发现COM1通讯灯经常不亮,经常提示COM1:connection 1 (no response),我已经把通讯参数“连线”中的超时时间和重试次数设定到最大了,但是还是同样问题,先谢了!

网友A:
是不是COM0口连接的变频器干扰通讯?
暂时停用变频器或COM0口试试

网友B:
PWS6A00T和FX2N通讯也总是这个总题。肯定不是干扰

网友A:
那就用COM0口试试

网友B:
在与FX2N通讯的过程中,FX2N软件中是不是也要设定通讯地址呢

楼主:
    估计应该是屏问题,我设定参数根本不起作用,我把超时设定成最大25.5秒了,重试次数也是最大254,我观察了触摸屏的通讯灯,是有时候停的时候,但是停不会超过2秒钟,为什么呀???只要设定参数起作用就可以解诀了!唉!第一次用触摸屏就这样,对触摸屏要失望了。
    干扰问题也肯定不是,我不用变频器运行,也同样问题,根本问题是S7200运行了USS协议,因为USS协议要保证扫描时间,可以会停个1秒钟左右不应答触摸屏,设定参数不起作用怎么办,实在没有招了又只有用嵌入式工控机用VC写个界面了。

网友C:
在ADP软件中PCL种类可以选择成S7-200 PPI 1-TO-1或者network,与S7-200的PLC通讯只能改变波特率和站号。
请检查人机与PLC通讯参数的设置,人机指拨开关的位置(5、6在下面,其他在上),通讯线
HMI COM1 ----- PLC port
  1-------------3
  6-------------8
    COM2
  14------------3
  15------------8

网友D:
无锡易弘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机电一体化产品销售、应用的自动化工程公司。是瑞士ABB、台湾HITECH触摸屏、台湾台达全系列(PLC、触摸屏、变频器、温控表、伺服系统)、台湾台安(TAIAN)电机、台湾天得(Tend)电机低压元件在无锡地区的一级代理商;是台湾上银(HIWIN)(滚珠丝杠、直线导轨)、德国亚太兰大(ATLANTA)齿轮齿条、德国易格斯(igus)电缆在无锡地区的分销商;
    公司拥有一批长期工作于自动化领域、既有丰富现场经验,又掌握领先科技,并锐意进取的经营人员和技术人员,为用户提供先进的自动
化控制产品,同时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我公司承接各类工程项目和设备改造,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目前所经营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数控轧辊磨、轴承磨、无心磨、剪折弯开槽机、液压机等各类机床;邮政分拣系统、供水系统、发电设备、蓄电池生产设备、水泥生产线、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搅拌系统、物流设备;柴油发电机组、压缩机、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纺织机械、焊割设备、真空镀膜设备、波峰焊设备、大理石切割机。

   “以真诚打动客户,以技术满足客户,以信誉留住客户” 是公司赢得客户、占领市场、发展自己的三要素。

 无锡易弘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510- 82810069 82851987   82851970   82851971
传真:0510-82819695
http://www.wx-yh.com
公司地址:无锡市健康一村(金色维也纳)83号402室(梁溪大桥东堍)
邮编:214031
   MSN:XHP321283@HOTMAIL.COM

网友D:
HITECH触摸屏技术支持和交流;

E-mail:xhp321283@163.com

 MSN:XHP321283@HOTMAIL.COM

无锡易弘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wx-yh.com

 电话:0510- 82810069 82851987   82851970   82851971
传真:0510-82819695

E-mail:xhp321283@163.com

 MSN:XHP321283@HOTMAIL.COM

网友E(2007-11-28):
 福娃贝贝说的很对
   有一次我也出现你这样的问题,改为network通信就对了,你可以告一下

网友F: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PWS6000T和S7200通讯也是这样常出来通讯异常真不知是哪出了问题,我们用的还很多但就是没有找到原因,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bgp789@163.com

网友G:
学习,提高一下!

网友H(2008-01-03):
   这个问题本人用它与科威PLC通讯的时候也经常碰见,后来胡乱几下搞好了,主要是屏的设置问题上,按照PWS3261,PWS6600的设置方式是行不通的。将 PWS6A00T的三个端口都关掉就好了。如有试过还不行的可以联系。QQ:81522640。TEL:13545565910。工控的朋友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I(2008-02-20):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2010-10-05):
s7200与plc连接不能通讯,但是有cp5611卡,能从电脑属性上看见,wincc能正常启动,cp5611卡的灯不亮,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K(2010-11-14):
1.确定屏和PLC的线是不是接反了

2、编译后下载

3、通讯参数的设置正确

4、屏后边的拨码要正确

5、如果再不行的话 那就确定屏和PLC 的COM是不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