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8t在线模拟

楼主(2007-10-20):
mt508t在线模拟与OMRONCQM1H-CPU51使用老是联不上机,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通讯线PLC
2---3,3---2,9---5。PLC 4,5短接;通讯设定 9600,7,2,EVEN

楼主:
weinview 的工程师在那里?怎么没人回?帮帮忙吧!!

网友A:
有什么问题打我电话021-32020258-105,或者加我QQ470331240,我帮你解决吧

网友B:
威纶公司周末是不上班的,所以帖子不能及时回复,抱歉!请确认PLC和屏,电脑是否正确连接,然后参数设置按手册上的设置即可。还有通讯线如果正确的话,请确认程序中地址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还有问题,请联系威纶技术支持!谢谢!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2007-12-12):
2.7.3版本里不能用builder的在线模拟,要用manager  里的online-simulator

楼主:
不知小弟的说法是否正确,请指正

网友C(2009-09-17):
威纶8000与S7-300(USB驱动)在线模拟怎样设置,连接.